如何装配弹簧?---请教

楼主(2008-05-22):
如题,今天装配弹簧的时候竟不知如何下手,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对齐”------选弹簧引导线-------选择装配位置(一般选圆柱)

网友:
如果是想体现压缩或拉伸状态,可用变形组件来完成。

网友(2008-08-29):
我的教程地址可以去看看,简单做了下或许对你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