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P系统的泵应该如何选型?

楼主(2008-05-22):
在CIP冲洗系统中有离心泵,有自吸泵。究竟什么地方应该用离心泵,什么地方用自吸吧泵呢?有人说进程用离心泵,回程用自吸泵,是这样吗?是否可以都用离心泵呢?希望能得到内行专家的答复,谢谢!

网友:
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输送清洗液及回流均使用离心泵(配酸碱液的除外)。(图一)
不过,离心泵亦有多种形式。

输送清洗液选用(某种牌子的)FPE:
这种泵的设计采用较低的二级旋涡和最佳流动的泵压通道而具高效率,同是时也意味着能顺畅处理液体,而自体的温升能减至最低。
同时,不论产品含空气或瓦斯、带悬浮物或粘度高低(高至1200MPA)都没问题。坚固的结构和可靠的设计原则使其在压力冲击和空穴情况下也能顺畅处理。低的NPSH值保证其能够在困难的条件下使用。
另外,这种泵的双机械轴封设计允许在真空条件下使用,也可防止因产品泄漏而造成的环境污染或污染而破坏产品。能够用于CIP被消毒。

回流泵则选用(同一牌子的)FZ型号:
这类采用自灌式侧通道设计。带有辐射浆叶的叶轮配以流体力学优化的侧通道将压力传给产品。紧密的封口是出色的吸取能力的保证。
较高的吸取性能适于安装在取液管口或输送含气液体。在CIP清洗时能充分排空残余物。较好的吸取能力防止产品残留在系统较长时间。

(特别说明:以上论述均有实例支持。)

楼主:
回老马

首先谢谢老马,辛苦了。
看了你的答复有茅塞顿开的感觉。特别是这句话:较高的吸取性能适于安装在取液管口或输送含气液体。在CIP清洗时能充分排空残余物。较好的吸取能力防止产品残留在系统较长时间。
    前一段时间我跑了几个用户单位并对泵的一些使用问题询问,一般的使用人员也回答不出所以然来。
    你在在回答时并没有说FZ型的泵是自吸泵,而是说:出色的吸取能力。我看好多厂家都把它称做自吸泵。这种泵还有一种进口是水平结构的。我在工厂对它进行过试验,确实没有自吸能力。我怀疑是否人们把自吸能力和吸入能力混为一谈了?
    你所发的图片是进出口都朝上的一种,这种泵有没有自吸能力我还没有征实。

网友:
根据厂商的资料,FZ型仍然属于离心泵系列。
(2#的图是FPE型,再传一个FZ型的)

网友:
FPE、FZ型资料

再附上资料。

网友(2008-06-27):
学习了  我们厂的CIP刷洗系统也用离心泵  没想到离心泵有这么多学问啊

网友(2010-05-23):
在CIP冲洗系统中有离心泵,有自吸泵。究竟什么地方应该用离心泵,什么地方用自吸吧泵呢?有人说进程用离心泵 ...
引用 网友A:

CIP供泵用卫生型离心泵,根据使用特点选择是否变频;CIP回收用自吸式离心泵。

网友:
学习中,要多了解下呢!

网友:
泵的学问还是挺多的,如何选型还真是个难题!

网友(2010-09-08):
学习中,等有时间了再好好看看

网友(2010-10-26):
老马好厉害,学习中,cip泵没选好大问题啊

网友(2011-02-26):
我好像一直选用的是APV的离心泵浦,不知道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