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E画钣金成型特征---请教

楼主(2008-05-22):
1.不相容的零件尺寸/精度。改变PRT0001精度为0.000327或使用绝对精度去匹配零件精度
  这这问题已经解决,可又出现第二个问题
2.不能相交带有特征的零件
什么原因啊??
    比如模板是417*10*2.4,钣金件是420*80*0.6,都是矩形,如何把模板417*10*2.4成型到钣金件上啊,总出现""不能相交带有特征的零件""?????

网友:
钣金件没研究的这么深
你多看看书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上列子做了一遍,没问题的啊
现在是自己对着一实物零件,画成型啊,出现上面第2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啊

网友:
可能有两种情况:1.冲头没有装好,印贴面不对;2.R角有问题.

网友:
模板的厚度大于母件的厚度
当然冲不出了
你试试让模板的厚度等于或小于母件的厚度再冲
另外,做钣金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你多研究下,具体我也没研究过
第一个问题如何解决的,可以共享下经验
不要自己知道了就不告诉我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你们也许不熟悉钣金那成型命令啊
相当于凸包啊,就是钣金件上某一特征:上表面突出,下表面凹出
摸板的厚度是用来定义凸包凸起的高度的
第一个问题没什么啊,我就把那精度改了啊

楼主:
:)

直接用钣金成型命令画那凸包老出错,现在换种画法,画实体,然后转化成钣金脱壳指定个厚度,效果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道你都能找到
有高人指点吧。
可是,如果我就要使用form或者punch命令呢?
你的那个过程是这样的
先做实体,然后抽壳并指定厚度
最后再从实体转换成钣金

网友(2009-10-23):
高深,迷茫,弄不明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