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的使用周期---请教

楼主(2008-05-22):
各位楼主,液压油一般多长时间换一次,特别是伺服系统.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一般伺服系统半年,普通一年。一年的有过滤后也在使用。其实这没具体定数,给你使用的频度、环境等条件有关,还可给你公司经济条件有关(更换勤一点好,可又存在浪费问题)。新机一般最好3个月就更换。还可根据经验判断油是否更换。

网友:
我们公司进口设备运行两年多,一年8小时工作制,一年两班12小时,到现在没有换油,国产设备新到的按照说明书第50小时,第500小时更换一次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也没有换,关键的是平时多检查油滤保持其的有效性,定期对油品进行检查,这样可以大大延长油品的更换时间,当然油品的选择也是重要的尽可能的选知名的对路的油品,我的意思是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强项油品,这样可以在使用中省心很多的。伺服系统也一样,维护好可以一直不换油

楼主:
同意,如果不管理好,老是漏油和换油没啥区别!

网友:
最好是油品检测设备,按质换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