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在锻造时出现裂纹,补焊后发现又有较深裂纹---请教

楼主(2008-05-22):
我厂有一根长约5.5米直径约250mm杆状工件在锻造时出现裂纹,经补焊后再经调质热处理.但在进行机械精加工时,在补焊的下面发现又有较深裂纹出现。

请教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补焊,或有其它方法.

网友:
1、锻件有裂纹,直接报废!!!

2裂纹处开坡口(角向磨光机,碳弧气刨)清根,注意焊条选择.

网友(2013-06-02):
什么材料?

网友(2013-07-02):
这么大的工件,用的什么材料?

网友(2013-10-06):
材料是什么,焊接性能怎样?如焊接性能不好,直接报废!

网友A:
锻造时出现裂纹,补焊------骗人之谈

网友(2014-06-12):
引用 网友A:
锻造时出现裂纹,补焊------骗人之谈

学习了,这次真的用上了

网友:
材料是什么的

网友(2014-07-30):
锻造过程中出现裂纹再补焊也只能将大的裂纹处理,细微裂纹还在,并且焊的过程中局部高温,会因为温差的原因引起或加深微裂纹,经过调质的快速急冷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