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坐标控制器问题

楼主(2008-05-22):
关于三坐标里面的控制器结果,和几块板子的控制我还了解的不透彻,那种控制器的规定测针不可超过200MM,或者是300MM,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位大哥有这些方面的资料,关于控制器和板子的?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控制器不会限制测量杆长度吧。只知道测量杆太长会影响测量精度,一般尽量选用短的。

网友:
测针不可超过200MM,或者是300MM

已阅,   转renishaw公司

网友:
我觉得你的问题都是关于探头基座(如PH10MQ)探头(如TP20)和探针及延长杆的阿! 延长杆的长度和探针的长度是不一样的,延长干的长度基本都是在300MM左右,而探针的长度和重量则与探头(如TP20)由关, 两者都不能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