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拉床速度慢了,可以换油泵增速吗

楼主(2008-05-22):
现在因为产品上量,原来的速度现在嫌慢了,能不能通过加大油泵的方式来增加速度呀?我试图通过调节溢流阀来调速,但效果很差。(现在的情况是:液压拉床L61160、叶片泵、电磁换向先导阀的公称流量是40L\min)。

楼主:
因为产品上量,拉床需要增速---请教

现在因为产品上量,原来的速度现在嫌慢了,能不能通过加大油泵的方式来增加速度呀?我试图通过调节溢流阀来调速,但效果很差。(现在的情况是:液压拉床L61160、叶片泵、电磁换向先导阀的公称流量是40L\min)。

网友:
因为产品上量,拉床需要增速---用大排量的泵,在换向阀进口装压力补偿式调试阀,

因为产品上量,拉床需要增速---用大排量的泵,在换向阀进口装压力补偿式调试阀,有机械手调的和电液比例的两种。有三通定差旁通溢流阀和压力补偿调速阀组成,可实现流量比例调速,不受压力波动的影响。

weiping@indcom.com.cn
电话:010 64420864

网友:
请问增速后拉刀能行吗?

楼主:
非常感谢三楼的回答。能否发一份压力补偿式调试阀的结构图和相关型号资料吗

楼主:
请问老树新芽:你那里有没有压力补偿式调速阀的外形图片或结构简图嘛

网友:
能不能增添一个蓄能罐呢?

网友(2010-02-02):
很简单 需要帮忙打13787172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