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系统流量不够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08-05-23):
请问各位同仁造成系统流量不够的原因有哪些?电机的转速与泵的转速不相符能不能造成流量不足。

谢谢!

网友:
可能有以下原因:
1、泵的排量不够
2、液压元件的选型不符合要求,所选用阀的通经小。
3、系统中管道泄漏,或者元件内泄。
电机与泵的转速不符合,不一定会造成流量不足。
根据电机的转速和排量以及容积效率之积,可以计算出泵的输出流量,这样就可以判定是否流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