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用什麽样的铸造方法

楼主(2008-05-23):
要求:1、材料为球墨铸铁 QT400-15(德国为GGG40);
           2、未注圆角R6;
           3、无砂眼,裂纹等铸造缺陷;
           4、加工后进行耐压试验,试验压力为2.4M;
 由于批量较小,请各位帮忙看一下,采用什麽样的铸造方法,即能满足技术要求,又能具有很好的经济性。
          多谢各位大侠的鼎力相助!

楼主:
请版主帮忙

请版主帮忙看看,怎么没人赐教呀!

网友:
如果是出口件,必须满足两点:
1.树脂砂造型,能有较好的表面质量
2.电炉熔炼,以保证稳定的机械性能

网友:
应该有大小和重量,好做判断。
机械性能要求不高,但表面较复杂,批量不大,应该用手工树脂砂造型。

网友:
精密铸造比较好

网友:
球铁不建议使用精密铸造,皮下缺陷比较难以解决

网友(2008-09-17):
建议使用水玻璃铸造即可。

网友:
砂型应该可以做到,也比较经济。

网友:
腹膜沙 精密铸造ggg40,可以解决失蜡法的缺陷。

网友:
球墨铸铁的流动性好,体收缩和线收缩小,看了壳体,没有面是薄的,而砂型铸造适用是最少壁厚为3——5小于铸件要求尺寸。还有内孔的配合要求应该比较高,表面粗糙度不高,我觉得用砂型铸造出实体,再精加工内孔,至于加工后进行耐压试验,试验压力为2.4M,应该是测试端盖的压力,看图可以看到是用组合式的,用销可以达到这个强度,所以用整型铸造一次就可以成型,另处一面就可以以连接式来完成。所以我觉得用砂型整型铸造,再精加工内孔。

网友(2009-11-10):
如果单从开模方面和铸造成型方面来讲,精密铸造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从铸件的材质上讲,精密铸造在球铁方面的应用我还不太清楚,建议lz看看这方面的资料,如果可以解决铸造方式对材质的缺陷,用精密铸造是很好的

网友(2010-07-04):
铁模膜沙应该可以做到的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