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粗糙度符号在哪找?

楼主(2008-05-23):
CAD里粗糙度符号在哪找????
我都是用复制来的,一直不知道在哪?

网友:
CAD本身里面没粗糙度这个符号的,要自己建立个模块

楼主:
能告诉我怎么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创建块~~~ 块编辑器

网友:
LZ最好是去看一下书,书上讲得很清楚的,这个也很简单的

网友:
大家和我使用的是一样的方法啊。

网友:
原来真的要自己创建的呀,以为是自己的软件有问题呢

网友:
加外挂的就自己有,比如PCCAD

网友:
要是AUTOCAD就得自己创建,要是像PCCAD这样的,里面有现成的,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
我以前也是自己画个,粘贴来粘贴去的。后来用PCCAD就直接调用了

网友:
普通的CAD要自己画再做成块,机械版本CAD的直接就有!

网友:
这个块确实比较闹心,

网友:
就是这样的,没有别的好办法,除非用别的。

网友:
自己做个块,

网友:
加个外挂比较理想

网友(2008-06-22):
回复 网友B:

你的外挂很不错,非常的感谢。

网友(2008-09-23):
自己画好建模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载了,还挺实用,谢谢了.

不好意思,又弄错了,应该是15楼的程序.

网友:
偶都是自己花的

网友(2008-11-14):
CAD里粗糙度符号在哪找

下一个燕秀工具箱

网友(2009-04-10):
我也一样,还以为是自己没找到呢。

网友:
或者安装个autocad mechnical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停留在纯版的CAD,我们要从怎么快速绘图这个问题里解放出来,用更多的时间去做,去学更的事情!机械工程师,清华天河,随处可见,有现成资源,我们尽可能采取拿来主义!就像没必要费心思研究为什么1+1=2一样!

网友:
在Autocad中加载后,在命令行中输入bmccd

网友:
用块编辑器创建块

网友:
还没有用过外挂呢。有时间也下来个看下。

网友:
除了做块以外,也可以编个小程序。

网友:
在CAD里许多的符号都没有,不知道AUTODESK公司是如何的考虑的,对粗糙度符号一般的都自己画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和标准一样的大小,说明问题即可

网友(2009-06-02):
非常的不错,可是怎么能弄到标题栏去,这样用鼠标点就行了,不用输入命令呀?

网友:
07的怎么加载啊,能讲解一下具体步骤吗?

网友:
呵呵自己创建块就行了

网友:
自己画一个,只要图被保存在文件夹中,下次使用时在工具条中有一个叫设计中心的菜单,在里面调用就可以了,要搞到标题栏也方便,第一次把标题栏也做成块,下次使用时插入就可以了

网友:
将画好的粗糙度创建为块然后进行编辑

网友:
interCAD里也有各式各样的标准块

网友:
粗糙度要自己画,或制作个块,以后调用就可以了。用外挂也可以,好的外挂基本都有。

网友(2009-07-30):
我以前也为此困惑

网友:
这个一般是自己创建块的。不知道Mechanical版本里有没有

网友:
在CAD里许多的符号都没有,不知道AUTODESK公司是如何的考虑的,对粗糙度符号一般的都自己画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和标准一样的大小,说明问题即可
引用 网友D:

28楼的说的对
可是,有一次我终于理解了
AUTOCAD不只是用于机械行业的,其他的各行各业都在用
例如我们隔壁的profession 土木,他们当然肯定用二次开发的了
还有电气,服装,这是我见过的,没见过的就更多了吧
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也要用二次开发的

网友:
还有自己创建块的兄弟们:
有一次我找工作去面试,一个销售经理给我面试,拿了张简单的零件图让我画
我打开他的电脑一开就傻了,靠,什么块也没有,原版的AUTOCAD,图纸,标题栏,各种标注符号,都没有

我一上午终于画完了,他问我,你怎么画那么久,手绘也能画完好几张了……
我无语,给他解释不通,自认倒霉
下次我就聪明了,哈,我说我自己用的是二次开发的CAD软件,不过我可以拿你这个试试,要是碰上工程师,都不用解释人家也明白

网友:
PCcad.是插件吗,在那里有得可以下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什么书比较好?
介绍Auto CAD   CAXA推荐下。

网友:
得需要自己建立模块,AUTOCAD,本身没有这个模块,自己根据国标先画出来,再建立模块

网友(2009-08-30):
我想是不是可以借助CAD软件中的“帮助“,学习一下创建块!

网友(2009-10-06):
自己建一个 然后保存起来 以后用的时候插入块就行了

网友:
看来在先进的东西只要是人设计出来的,就会有瑕疵!

网友:
这个是要自己创建的,你要创建外部块,假如是内部块的话只在你所编辑的图形中才能插入

网友:
粗糙度是有标准画法的,角度是60°。。。。。。

网友(2009-11-19):
一般只要能表明意思就行

网友:
PCCAD的确好用

网友:
先创建块,再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