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用CAD如何画出?

楼主(2008-05-23):
请问此图用CAD如何画出?

网友:
导入PROE后发现,零件有如下特征:
1 该圆管上下口管径不一直,底部为圆形,顶部为椭圆
2 切除部分由两部分组成:平面切及圆形切
楼主把参数搞定,根据成型方法,应该可以画得出来

网友:
试着画了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的图顶部是圆形还是椭圆呢?
参数如何获得?
另外请楼主出来说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按照圆形画的!没考虑是椭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顶部是圆形还是椭圆呢?
参数如何获得?
另外请楼主出来说话

我的参数是大约测量所得的!看起来还比较接近楼主那图形!若非极其特殊的情况,上部不会是椭圆吧!

网友:
拜师

欣然新悦大虾:高手啊,佩服你画的3D图,能交流交流不,我的QQ410661371.  怎么能跟你联系啊

网友:
惭愧,新手呢!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
该图顶部是椭圆 62*38
底部是圆型∮50.8
参数是转二维图型后在CAD中测量出的
我是想在CAD中用三维功能将此图画出
请问各位CAD中能画出此图吗?如何画?

网友:
楼主你的IGS的文件怎么3D转2DD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创建基准平面
然后再使用基准平面定位就能转成2D的了
PROE构造该零件的过程如下:
1 混成拉伸薄壁特征;
2 在椭圆口部以一平面切除部分特征;
3 在椭圆口另一侧以椭圆为截面切除另以特征;
4 最后以斜面切除顶部部分特征。

网友:
用相贯线画,最原始的。或者在三维中作好后生成三视图。

网友:
当然可以的啊,3D画图大致是这样的:
1.在XY平面内:画圆50.8和画椭圆61.2*,38.9
2.将椭圆沿Z移动111.4,就形成3D空间图形.
3.在XYZ视角下,通过圆和椭圆建3D基本实体,这个属于扫描实体(即以圆和椭圆为边界按直线过度的实体).
4.在XYZ视角下,将基本实体挖空,壁厚为1.8(当然也可以按上面的步骤再建立一个小1.8的实体,用两实体去除的功能完成挖空动作).
5.在YZ平面内:画一长斜线(要长出实体边界).
6.在XYZ视角下,将长斜线按+X移动大约30,
7.在XYZ视角下,将长斜线按-X建长约60的一个斜平面,
8.在XYZ视角下,用斜平面去切实体,
9.在XYZ视角下,将斜平面转90度,同理再切实体.
10.将XYZ坐标原点移动到斜线与椭圆长轴的交点,
11.将新坐标系绕X轴转动-74.2度.
12.在新坐标系的XZ平面内,画圆37,
13.在新坐标系,由圆37沿-Y建立另一拉伸实体,
14.将拉伸实体和原实体再做实体去除操作.
完成!请我喝酒哦...

楼主(2008-07-26):
多谢楼上
可我用CAD还是画不出来
楼上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或QQ
盼回复

楼主:
请问上面第3步在CAD中如何操作?

网友:
画出圆及椭圆,移动其中一个(高度尺寸),放样,抽壳完成主体,剖切得到两侧,最后差集完成。

网友:
用3D命令中的切割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09):
求知的气氛真好。

网友:
哇,都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