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不锈钢转轴变形?

楼主(2008-05-23):
情况:
购买的直径为55MM的316L不锈钢圆钢,加工成直径50MM、长1.7M的搅拌转轴(转速960转/分钟),搅拌时的最高工作温度为120摄氏度。
问题:
使用一段时间后,转轴有变形情况,震动大,引起转轴密封位泄漏,处理困难。
请高手指教:
问题出在哪里?如果重新换一根转轴,选用何种不锈钢材料好,加工过程有什么要注意的?

多谢。

楼主:
不锈钢转轴变形原因?

情况:
购买的直径为55MM的316L不锈钢圆钢,加工成直径50MM、长1.7M的搅拌转轴(转速960转/分钟),搅拌时的最高工作温度为120摄氏度。
问题:
使用一段时间后,转轴有变形情况,震动大,引起转轴密封位泄漏,处理困难。
请高手指教:
问题出在哪里?如果重新做一根转轴,加工过程中有什么要注意的?
多谢。

网友:
用440C的不锈钢,热处理。

网友:
这个不是防止的事。

做搅拌器,你们设计的时候肯定知道液体的黏度等等参数,然后算出轴功率和扭矩。

有了扭矩,需要对轴进行校核,看看直径选择多大合适,包括支点的位置等。

以你的描述,如果出于腐蚀的考虑, 必须选择316L不锈钢的话,可能就要增加轴的直径。当然,也可以选择强度更高的材料,如双相刚,等。

网友:
加强底部支撑!!!!!

网友:
增大直径至60基本OK!
1米七的轴够长的,直径太小很容易弯曲,可选择强度更高的材质

网友:
楼主能否提供一下所搅拌液体的黏度,浆叶形式、直径,电机功率?

网友:
试一下空心的转轴

网友:
除了上面各位大虾说的,注意不锈钢热膨胀系数很大。

网友:
三个方面考虑:
1,选好材质,正确的热处理,国产的材料虚标很严重。轴选用45#调质处理后表面衬胶也是不错的选择;
2,重新计算校验轴的直径;
3,验证搅拌轴的支撑条件,参考关系式:L/B <= 4-5,其中L为轴的悬臂长度,B为两轴承间的距离;
具体校验方法参考化工设备机械设计等书

网友(2008-06-26):
本人觉得楼主的轴径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