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投影仪的问题

楼主(2008-05-23):
哪位大侠知道投影仪的放大倍数和聚光镜是否有关系?

网友:
有关系

投影仪的放大倍数清晰度与聚光镜是有关系的,也影响着被测件的精度!

网友:
工作原理:光线先是经聚光镜照射到被测物体,再经物镜将被照射物体放大的轮廓投射到投影屏上.

楼主:
有做投影仪的朋友吗?我想请教个问题。

网友A:
我们有做投影仪,不知道您有什么问题,看能不能为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做投影仪,不知道您有什么问题,看能不能为您解决

我想了解一下:1、聚光镜头是单个的一个镜片还是一组镜片的组合(一个可不可以?);
                        2、想了一下光源、光源反射镜、聚光镜、实物(工件)、物镜、反光镜、投影屏之间的关系,最好能画个草图。谢谢!

网友:
投影仪有立式和卧式两种,放大倍率50倍,100倍以上就需要使用聚光镜头。因为我也刚接触这个行业时间不长,我向我同事咨询之后再回复您。

网友B:
三丰所有投影仪后面都会附加光程图
而且如果你感觉光不亮需要清洁保养,就要沿着光路一个一个处理

投影仪的暂时没扫描,你可以问下论坛中用的兄弟帮你扫描下

附上工具显微镜的图,你讲究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丰所有投影仪后面都会附加光程图
而且如果你感觉光不亮需要清洁保养,就要沿着光路一个一个处理

投影仪的暂时没扫描,你可以问下论坛中用的兄弟帮你扫描下

附上工具显微镜的图,你讲究下吧

谢谢前辈的热心,我们三丰PH3500投影仪里外都没有你所说的光程图,请问投影仪各光学器件之间的距离有规律吗?不同牌子、不同型号投影仪的这些距离一样吗?
是这样的,我们日本三丰投影仪(PH3500)投影仪物镜不小心碰坏了,我们买了个国产的(广州万濠的10倍物镜和聚光镜),但是经过我们改造安装后发现放大倍率只有8.5倍左右。试问能调整吗?另外,我们新天的和三丰的聚光镜都是一组镜片(2个)组成的,而万濠给我们的聚光镜只有1个镜片,这对吗?

网友:
10倍的应该是不需要聚光镜的,50倍以上的是因为放大镜比较厚,投出来的影像比较暗,测量时就很困难,用聚光镜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影像;一般的物镜放大实际倍率比标出的倍率要小一点,如果要一样的,就需要在购买之前提出。

楼主:
因为我买的就是投影仪专用的,放大倍数应该是标准的才对。供应商技术总工说他们的物镜放大倍率误差在万分之几。另外我觉得聚光镜的作用是把光源发出的散光集聚起来转换成平行度光束,不知对不对?

网友:
聚光镜是把散光转换成平行光。你问的问题正是太专业了,很多问题我还回答不了你。你可以向三丰的代理商咨询一下啊

网友:
三丰说明书上肯定有,你仔细看看,页面比较靠后

这个问题没思考过,等看到说明书后再认真研究下

网友:
找到了国家计量局的投影仪校正规范,好像是网友开心果提供给我的

倍率问题会不是镜片到第一面反光镜之间距离的问题
看图,

楼主:
谢谢啦!我已经请教过给我们校准投影仪的工程师,他们和你说的大致一样,物距、像距、焦距之间有一个公式,放大倍率不够可能是像距短。再次谢谢吟啸徐行。

网友B:
为什么不买三丰原装的而要买国产的,是价格的原因吗?国产价格和三丰价格比率是多少啊
或者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买三丰原装的而要买国产的,是价格的原因吗?国产价格和三丰价格比率是多少啊
或者其他原因

我们以为放大倍数一样就可以了,谁知道不行。供应商又不退货,没办法,只有自己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