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的线轮廓度如何测量

楼主(2008-05-23):
如图的线轮廓度如何测量,我公司只有手动三坐标测量机器可以测量吗?

网友:
测不了哦。

网友:
建议看看配钥匙是怎么回事,这样可能会有些启发

网友:
一般三丰的三次元都有个轮廓度测量命令,应该可以测量。

网友:
我看基准C不是很明白。那些曲面不是太大,用手动三座标恐怕测不了哦

网友:
应该可以测量的:7 e( Z5 A0 U* q/ |
-CMM基准用A孔B面C角向建立,4个R为理论,图纸只要求中部截面的线轮廓度,每个R各取5~8个点,和理论比较.

网友:
工件ABC定位夹紧,用通止划棒在轮廓度模板和工件之间检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在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