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抽壳后如何运用钣金件转换命令??-请教

楼主(2008-05-23):
附件是实体图抽壳后,哪位帮我进行下一步:钣金转换
郁闷,PROE零件图打包传不上来
PROE零件图怎么传上来啊?

网友:
看书的时候仔细一点,多思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呀,老哥啊,是那书不仔细拉
我知道那命令在哪啊,可还得设置好多东西的,不知道怎么设置啊

网友:
看了楼主的问题,刚好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发上来大家一起做做。如图的圆管,上面有规则阵列的孔,如何按钣金展平?

网友:
要先切除一条缝(就正如实际加工时接合的那条缝),再转到钣金就可以进行展开了。钣金展开都要有相应裂缝才能进行。顺便就3楼所说,其实学习不能全靠书本,要靠自己多尝试命令,软件中的钣金也是和实际加工有联系的。

网友(2010-10-05):
正遇到这个问题 找了好久.....弄不出来了

网友(2012-05-23):
直接应用程序,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