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三十米的齿条,不知安装时如何才通达到要求?

楼主(2008-05-23):
较大吨位,长达三十米的齿条,不知安装时如何才通达到要求,通常需调整到什么精度才能不影响正常工作?
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
希望高手参与,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2008-06-24):
晕。楼上回答似乎与主题不符,也没人管一下

网友:
,齿条是分段制作的,安装时应保证直线度和连接处齿的完整性

网友:
多做一段同规格的齿条。将该齿条倒扣在两条齿条连接处,确保齿条连接处位置正确。另外齿条定位后,必须在其底部打定位销。

网友(2008-09-23):
1.基座上一般都要有定位基准。
2.30米长一定是分成好多段对接的,不知道加工时有没有注意,连接处的齿很重要。
3.既然是很多段组合,就可以把其中的一段反扣在两段齿条的连接处就可以了。
没问题的,楼主尽可以放心大胆的装。

网友:
1.要保证30米长基座的导轨上平面和齿条安装底面的平行度.
2.要保证30米长基座的导轨上平面和齿条安装侧面的垂直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较大吨位,长达三十米的齿条,不知安装时如何才通达到要求,通常需调整到什么精度才能不影响正常工作?
请教高人指点.

不知道LZ的“正常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

网友(2008-10-31):
首先保证安装面的精度
齿条是分段制作的,安装时应保证连接处齿的完整性

网友:
保证衔接外完整!

网友:
我感觉应该看这个齿条干什么用的,假如是机床的工作台,安装精度自然就应该挺高.齿条分段制造是无庸质疑了.

网友:
在两齿之间放一检棒,把百分表放在导板上(类似移动的滑座),以导轨为基准,相对导轨测量到检棒的距离,一条齿条测三点,一条找正后再接长;同样的方法,调整接头处的尺寸,全长确定后再打定位销。

网友:
30米长的齿轮分段加工,安装都问题不大。
难点在齿间和齿向精度检测上,大型龙门三坐标和激光测量系统都是很好的选择,就是价格昂贵。
精度不高就找个齿条,齿轮适配。或者做一个检具。

网友(2008-12-09):
6,7楼说的是常用的简单的办法,主要看你要求的精度,普通传动用这种方法就可以了,要是精确定位用的那就要有参照基准了,有基准按照14楼的办法就行哦

网友(2009-02-03):
我觉得先应该校准平直和水平,定位后装上齿轮后进行检测和校准.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这么长的齿条精度要求肯定不高,楼上已有很好的建议,控制垂直度和接头是关键

网友(2009-03-19):
跨接并保证合适间隙

网友:
我们六米长的安装要达到0.1MM的精度!搞得郁闷啊!

网友:
既然有齿条,肯定会有导轨。1、安装时要保证齿条侧面与导轨的平行度,
齿条模数越小平行度要求越高,反之可适量放大一些。2、齿条对接处一定要用
一小段相同齿条反扣压紧,以使其形成一个完整齿形,这点相当重要,否则
齿轮滚过接头时会有震动。3、径向载荷较大时,要安装定位销使其固定牢靠。

网友(2011-03-25):
各位大侠,我想问一下,哪里有生产5米或者5米以上的齿条啊。不是分段接的哦

网友(2011-08-11):
直线度,垂直度和接头是关键

网友:
各位师傅说的定位销 是指在安装好之后 配钻的吗 这样还需要铰刀过一遍吗

网友(点评):
对,我见过

网友:
应该对于安装有帮助。。。。

网友(2012-01-03):
一般都是打表,在齿条的接缝处放一个圆棒,

网友:
到现在也不知道楼主的使用场合和安装要求,大伙都在瞎琢磨{:soso__6203144826007288400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