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规怎么使用?

楼主(2008-05-23):
螺纹绞好后,要用塞规 测试,一头是通规,一头是止规, 请问 通规与止规,含义是什么,?先用哪个头测量.

通规能进去止规只能进几螺距说明该螺纹合格,如果通规能进去 止规也能进去说明螺纹大了,相反就是小了,是不是这个作用!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
至于先用哪头,由操作者自己定,呵呵,好象没听说过关于”先用哪头测量“这方面的规定。

网友A:
很明显先用塞规,塞规通不过,止规不用说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国家标准GB3934中明确规定了螺纹塞规止端的使用规则:允许与工件内螺纹两端的螺纹部分旋合,旋合量应不超过两个螺距;对于三个或少于三个螺距的工件内螺纹,不应完全旋合通过.
螺纹量规通规模拟被测螺纹的最大实体牙型,检验被测螺纹的作用中径是否超过其最大实体牙型的中径,并同时检验底径实际尺寸是否超过其最大实体尺寸。

楼主:
引用 楼主:
螺纹绞好后,要用塞规 测试,一头是通规,一头是止规, 请问 通规与止规,含义是什么,?先用哪个头测量.

通规能进去止规只能进几螺距说明该螺纹合格,如果通规能进去 止规也能进去说明螺纹大了,相反就是小了,是不是这 ...
z在使用中怎么判断塞规在螺纹里的间隙,横向颤动还是轴向颤动.

网友:
楼主,你问的问题,有点钻牛角尖.塞规在螺纹里的间隙一般不会判断横向颤动还是轴向颤动.因为要看你进了几扣.没法判断.而且判断螺纹的叫螺纹塞规.至于是那头先到还不重要..而且,用丝锥攻丝一般重点在底孔而不在丝锥.并且想要攻出公差的话,要用1;2;3;锥来攻,但是我们一般最多的就是一付,两根.在效率上就很不理想.不要和我说数控机床攻丝.误差只会更大.还容易断丝.所以建议楼主先看看手册,里面都有.

网友:
个人理解:
塞规主要控制中径
牙形要用牙规来量

网友:
建议楼主多下车间学习!!!

网友:
先用哪端要根据你的加工状态来,你的产品经常会过就要先用止端。
螺纹规是综合检具,并不能告诉帮你具体是什么超标的。

网友:
说有对,螺纹塞/环规的通规是检测螺纹综合参数,止规是检测螺纹中径的。

网友:
簡單來說螺纹通规是检测中径的下限公差,止通规是检测中径的上限公差。

网友B:
通规可以顺利通过(一般金属件是靠自重垂直落下通过),止规不能通过1/3则为合格

网友:
是螺纹塞规,不是光規。請看發問内容覆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先用塞规,塞规通不过,止规不用说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国家标准GB3934中明确规定了螺纹塞规止端的使用规则:允许与工件内螺纹两端的螺纹部分旋合,旋合量应不超过两个螺距;对于三个或少于三个螺距的工件 ...

不过素材用止规时,还要根电镀要求来考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规可以顺利通过(一般金属件是靠自重垂直落下通过),止规不能通过1/3则为合格

我一般先用止规,止规合格了再用通规;因为拧通规时间长了手都酸了,万一通规合适再试止规不合格,这手就白酸了。

另:请教“止规不能通过1/3则为合格”是哪里规定的?可有出处?

网友:
螺纹塞规通端——检查螺纹的作用中径和大径;螺纹塞规止端——检查螺纹的单一中径

网友(2011-09-16):
止规不能通过1/3则为合格”是哪里规定的

网友:
止规旋合量应不超过两个螺距。见GB/T3934-2003

网友:
嗯.........向各位学习咯..........

网友:
完全正确,就是这么个意思,一头小,一头大,小的进不去,大的能进去

网友:
通止规属于综合性量具,它能测量螺纹的中经、螺距等。像螺距表,齿高表,锥度表,三针等都是单项测量仪,单项测量时要综合性考虑,单项合格不等于工件合格。比如一个锥螺纹要合格,必须测量它的螺距、齿高、锥度、中经才行。塞规和环规是综合性量具

网友:
一般要先用通端测量。因为先用止端的话,很容易超公差的。

通端要求能完全旋入。止端要求不能旋入,但是可以旋入两至三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