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于或小于或等于 在CAD里有什么样的命令可以画出

楼主(2008-05-23):
≥≤大于或小于或等于 在CAD里有什么样的命令可以画出  各位高手 请帮忙

网友:
为什么要画出来?用小键盘里的不行吗?

网友:
直接插入符号也可以解决的!
方法:打开"编辑文字"---------按右键--------选择"插入符号"--------找出"≥≤大于或小于或等于"----------点击插入

网友:
从WORD内贴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弄出来
提升自己的见识
也就是最近用到
可是不知道怎么弄
不过还是解决了

网友:
我都是使用文字编辑命令

网友:
输入法里面点小键盘,数学符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弄出来
提升自己的见识
也就是最近用到
可是不知道怎么弄
不过还是解决了

楼主说说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