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式分配器和递进式分配器有什麽关系?

楼主(2008-05-23):
单线式分配器和递进式分配器有什麽关系?怎麽工作的?
 我厂有一个MJ型分配器,有十个出油口,只用四个足够。堵掉其他的口,不出油。将中间三板去掉以后,还是不出油。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什麽类型的分配器,有什莫办法可以用上这个分配器啊?

网友:
递进式分配器是单线分配器的一种,从你提供的情况看,应该是5个工作片的,递进式分配器最少3片才能工作,你去掉3片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另外厂家提供的递进式分配器是不能随意堵其他的出油口,否则就不能工作,你可以拆掉一个工作片,保留4个工作片,把每片由原来的双出油口加工成单出油口(正常工作时必须堵掉其中一个出油口),加工时只要把工作片的两个出油口贯穿即可!最后注意孔径大小,去除所有加工毛刺!

楼主:
谢谢这位师傅!不知将一个工作片的两个出油口用油管连接可否?什麽样的分配器可以堵住多余的出油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师傅!不知将一个工作片的两个出油口用油管连接可否?什麽样的分配器可以堵住多余的出油口?

两个出油口用油管连接也可以的,但是需要几个3通分油块.单出油口工作片在出厂时由厂家堵好(根据用户选型需要),用户是不能随意堵的,这就要用户准确确定润滑点数,不能有错误.

网友:
我只记得参加公司油气讲座的时候

单线式润滑系统 是  坏了一个点,其他的可以继续工作!!
递进式润滑系统 是  坏了一个点,整个系统全部瘫痪!!
但各有各的优势!
递进分配可以精确的分配每个点的耗油量,应用的更为广泛些!成本也高点!!

网友(2010-09-06):
学习一下!我们公司也用好多!老是堵住!最后说是油的问题!

网友(2010-10-11):
现在终于明白了,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