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蜗轮法向弦齿厚如何计算?

楼主(2008-05-23):
变位蜗轮法向弦齿厚如何计算?

网友:
和斜齿轮是一样的。但楼主如何测量呢?

楼主:
用齿厚卡尺测量!
老图纸标有弦齿厚、弦齿高。现在图纸中已不在标弦齿厚、弦齿高,只标中心距,加工进刀够中心距就行了,
但有时滚蜗轮时用的不是标准刀,就需要测量齿厚!
据说最老版的机械设计手册中有弦齿厚、弦齿高的计算公式,我只查到不变位的,没有变位的?
用斜齿轮的方法计算的弦齿厚、弦齿高与老图纸标的误差0.01~0.04mm,特别是弦齿高误差大,感觉很迷惑!
斜齿轮角变位有齿顶降低系数,蜗杆不变位、蜗轮变位,蜗轮齿顶应该不降低吧!
希望版主给出详细的计算公式!!谢谢!!(附我的计算表)

网友:
用齿厚卡尺量蜗轮的话,和量斜齿轮是不同的。因为斜齿轮的螺旋线相对于和卡尺的那一段直棱边是凸的,它们相交于一点;而对应蜗轮来说,那一段“螺旋线”是凹的,它们相交于两点。所以这是有问题的,那和卡尺的厚度有关。
如果你用齿厚卡尺来量的话,我没有相关的等式。
另外,我对齿顶圆的看法是这样的:齿顶应该脱离是多少模数的这样一个概念,它不是和齿廓一起加工的,而它的计算和啮合系数有关。设计者可以相对随意的设定齿顶圆,只要保证足够的啮合系数以达到要求的强度。所以降低不降低齿顶圆视需要而定。

楼主:
谢谢版主!!现在感觉有点明白了!!!

网友(2009-03-13):
谢谢版主!!帮助不小!

网友(2009-05-05):
谢谢楼主了.我看了也有点明白了.真是受益非浅.

网友(2011-07-16):
有点收获。。。。。。谢谢

网友:
试用了下。。。东西真的不错。。。

网友(2012-07-06):
我最近也对变为蜗轮齿厚的问题感到困惑

网友:
着了好卡啊啊啊啊

网友(2012-11-15):
很有用! o! u1 Z/ `( Q5 c5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