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阀手册上传申请

楼主(2008-05-23):
插装阀手册上传申请

1、控制阀:机械阀
2、控制阀:电磁换向阀
3、控制阀:压力控制阀
4、控制阀:流量控制阀
5、液压系统的回路图表示
内容介绍:这是最新翻译的插装阀手册,有图解。
谈起插装阀,大家都以为是济南所的二通逻辑阀,这是误解,插装阀全称为螺纹插装阀,几乎所有知道的液压阀功能,插装阀均可以实现。有句话很经典,插装阀像IC一样简单,像PC一样方便。在国内对多数人都很陌生值得学习和借鉴。

网友:
感谢楼主,一共有多大?

楼主:
液压螺纹插装阀原理及选型手册

中文手册32026kb,英文手册31134kb,电控元件和控制器部分4731kb

网友:
欢迎上传!请另开主题。谢谢。

楼主:
液压螺纹插装阀原理及选型手册

谢谢老鹰,马上行动

楼主:
液压螺纹插装阀原理及选型手册

液压螺纹插装阀原理及选型手册

楼主:
液压螺纹插装阀手册放在在下载专区

美国DP螺纹插装阀手册                                                                                                    在资料共享区/下载专区有螺纹插装阀的全套中文手册,最新中文译版。
有如下内容:
1, 电磁换向阀,2位2通,2位3通,3位4通,
2,机械阀:单向阀,液控单向阀,热溢流单向阀,液控双向单向阀,手动换向阀,液控换向阀,冲洗阀,梭阀,转阀
3,压力阀:直动溢流阀,差动溢流阀,先导驱动溢流阀,双向溢流阀,压力补偿调节阀,减压阀,顺序阀,急停阀,卸载阀,
3,流量阀:节流阀,单向节流阀,压力补偿调速阀,流量优先阀,软管防爆阀,分流集流阀
4,比例阀:比例流量阀,比例减压阀,电机驱动比例调速阀
5,逻辑阀
6,平衡阀,双向平衡阀,管式单向阀,管式防爆阀,手动泵,手动选择阀
7,独立功能阀块:
A系列:AA油缸保压阀,AB压力补偿流量调速阀与安全溢流阀,AC固定流量压力补偿调速阀与安全溢流阀,AD卸载阀与硫量控制阀,AE升降回路与溢流阀,AF溢流阀与流量控制阀,AG卸载阀与固定流量压力补偿调速阀,AH速度控制阀。
B系列:BA升降-单向阀-泄压阀,BB启动回路,BC升降-单向阀-泄压阀
C系列:CA双向溢流阀,CB泄压阀,CD马达调速回路-双路选择回路
D系列:DA常态关闭锥阀,DB溢流阀,DC流量控制阀,DD常开滑阀回流,DE双向溢流阀
E系列:EA/EB 双速电磁阀,EC 带单向阀的压力补偿流量控制阀
F系列:FA 带双向液压锁的双顺序阀,
G系列:GA 整流回路,
H系列:HA 3位4通-H型机能,HB 3位4通-O型机能
J系列:JA 3位4通-M型机能
I系列:2位3通,手动提升-单向阀-泄压回路,
K系列:L系列:M系列:N系列:O系列:P系列:Q系列:R系列:S系列:T系列:
电磁线圈:标准型,I系列防水密封性,
插装阀孔加工图及成型刀具订货编号

网友(2008-06-27):
请问动力单元用的插装阀相比较叠加阀哪一个更经济可靠?

我现在的设备正在考虑将容易维护的叠加阀换装成插装电磁换向阀,请指教,谢谢!

网友(2010-08-06):
我看不到下载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