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牌号“AISI O6”,找了很久没能找到国内材料代替---求助

楼主(2008-05-24):
现有客户需要我们公司加工产品,可是材料是美国牌号“AISI O6”,找了很久没能找到国内材料代替,请问各位大侠,有谁知道什么材料能够代替吗?谢谢了……

Search  for
HomeMembershipPalm StoreForumSearch MemberCalculators

Materials

Design

Processes

Units

Formulas

Math

AISI O6
Category Steel
Class Tool steel
Type Oil-hardening cold work steel
Designations United States: ASTM A681 , FED QQ-T-570 , SAE J437 , SAE J438 , UNS T31506
Composition
Element Weight %
C 1.25-1.55
Mn 0.30-1.10
Si 0.55-1.50
Cr 0.30
Ni 0.30
Mo 0.20-0.30
Cu 0.25
P 0.03
S 0.03

楼主:
目前国内好像找不到合适的材料能够代替,郁闷

网友:
应该是AISI 1006吧?
LZ再确认下,
1006的话替代材为08F

楼主:
感谢楼上的,我们最初也是认为是08F,可是后来我们与客户确认后还是应该为O6(注:不是06),客户也提供了O6的化学成分,如上面的图,我们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材料代替啊,O6是油淬冷作工具钢。

网友:
美国AISI/SAE标准和UNS系统合金工具钢
油淬冷作工具钢
AISI/SAE--06、UNS--T31506
C 1.35-1.55、Si 0.80-1.20、Mn 0.30-1.00、Mo 0.20-0.30

只查到
中   国               美    国
9Mn2V          02   T31502
CrWMn         07
9CrWMn              T31501
MnCrWV       01
9Mn2            02

替代材料一般是从两方面着手
1、化学元素接近
2、机械性能相似
建议楼主从机械性能方面着手

http://www.eanshan.com/steellore/652.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