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安装精度---请教

楼主(2008-05-24):
一根长40米的齿条,模数为5.推动载荷也较大,基本为该规格齿轮所能承受的最大载荷,设计余量不大.因齿条较长,要想保证与齿轮正常啮合,不知如何提安装精度,如何安装才能保证安装精度.
谢谢.

楼主:
另说明:齿轮齿条传动必须得另有导向装置吧?采用直线导轨不知是否可行.
对齿轮齿条机传动的精度没有要求,只要能推动负载前进就行.不知导向装置应具有多高精度(比如直线度)?如果导向装置精度较低(如直线度仅有3mm),齿轮齿条机构是否就不能正确啮合和工作?
如用直线导轨导向,40米长时一般能保证多高精度?

网友(2008-11-14):
圆钢车光出白作成导轨就OK了,用聚胺脂的轮在圆钢上滚动就成了导向装置,不止你做了没,没的话我给你画个图,你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2009-03-23):
我的是齿条为4米左右的,正在设计阶段,很多数据不会算
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2009-04-30):
40M  直线度的测量也是个问题呀,好像用激光干涉仪检查应该可以,

网友(2009-06-23):
准直仪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