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而薄的工件如何进行平面磨削?来自一次小工伤的问题

楼主(2008-05-24):
昨天单位除了一个工伤。技术部两个人过来要我替他车几个1.5毫米厚的垫片,材料大小都不限。我嫌麻烦就推说没有时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这两个人看见冲压车间有2毫米的钢板,于是就在冲床下找了个6毫米宽,20毫米长小钢片拿去平面磨削。结果动手的家伙一下就直接进了0.5毫米上去,钢板立马就崩了出来,撞在侧边防护板以后反弹飞出,一下就插进了边上看的那个人的手臂上。钢片尖的那头一下扎进肉里有5个毫米多,出了不少血。这下把那两个家伙吓得够呛。边上人关了机床送他们去了医院包扎。回想平时我也经常会使用平面磨床磨削这样的薄钢板,亏自己命大福大,从来没有打出来过,可是要是有个下次就麻烦了,想请教下各位,对于磨削类似的薄工件时要注意什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东西在磨削时候飞出??

网友:
平时我们都是两边放两个大些的挡板挡着,至少使工件不至于飞出来。

网友:
出售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注意磨削量就可以拉

网友:
呵呵,干磨床的都会经历炸砂轮,飞工件的情况。
这东西没法教的,飞一次以后就记住了。当然多了解一些基本知识还是有好处的。干磨床最基本就是离砂轮正对区域远一点,有些磨床都配安全地毯,人必须离开后才能启动循环。这样至少能保证人的安全,机床坏了可以修,伤人就不好了。
另外,用磁力吸盘磨工件,吃刀量是不能大的,和工件的厚薄没多大关系。
前两天刚炸一片砂轮,场面极为壮观,一堆人围着看,都吓呆了,还好什么损坏也没有,就是可惜了一块砂轮,刚买回来,幸好操作区域在砂轮侧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到目前为止我亲手炸过两片砂轮,第一次是让个白痴害的,买的块低速砂轮还没任何标识,拍着胸口说没问题,我想起来就是气。结果,转了10分种,砰就炸了,幸好我在侧面,也没事。第二次是因为回退位置没能到安全区域,加工中有回退激活,结果刀架把砂轮给撞碎了。哎!就是没检查回退位置,一点点不注意就有大问题啊。

网友A:
我炸过一块,是我的过错,我数控编程编错了,本来高度58,结果我输入56,没有验证,就去搞另外一台。所幸我及时按了急停。砂轮还是废了,连磁力吸盘都不小心有一点伤痕。砂轮X轴的切削力最大

网友:
我最夸张的是炸过1040无心磨砂轮 完全的违规操作,用金属一字螺丝刀在砂轮未停止时,深进去企图将外圆过小停止在中间的工件推出,结果整个螺丝刀不小心掉砂轮和导轮之间……砰的一声巨大响声,整个砂轮和导轮爆裂为几大块,那声音很巨大的,

引用 网友A:
我炸过一块,是我的过错,我数控编程编错了,本来高度58,结果我输入56,没有验证,就去搞另外一台。所幸我及时按了急停。砂轮还是废了,连磁力吸盘都不小心有一点伤痕。砂轮X轴的切削力最大

网友:
还是搞内孔磨好啊。砂轮炸了几分钟就能恢复使用。而且砂轮小,线速低,又在孔内有工件挡着,比较安全。不过听着几万的电主轴旋转起来还是怕怕。估计不久就能听听9万的转速会是什么感觉了。

网友:
很简单,
磨前最好打一下砂轮让砂轮平一些,
尽量以厚度面对准砂轮面一点一点加大切削量,
此技术员完全没进过车间实践,
是一理论师傅!
鉴定完毕!

网友B:
“还是搞内孔磨好啊?”
我见过内圆磨的磨轴飞到4m外的工具箱里,砸了个坑的。好歹也几万转呀!
平面磨加工就是一定小心,可以设计一个工件高度测量,能有效预防撞砂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搞内孔磨好啊?”
我见过内圆磨的磨轴飞到4m外的工具箱里,砸了个坑的。好歹也几万转呀!
平面磨加工就是一定小心,可以设计一个工件高度测量,能有效预防撞砂轮。

我的平面磨床是数控的带自动无人加工。即便是这样,我还是编错程序。 所以说做事要小心。

网友:
不管你的磨床有多先进,只要在程序或基准上出错,百分之百都会撞坏工件或砂轮。最先进的AE也要10毫秒的反应时间,如果是5000的速度,加上减速距离已经足以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还是调整过机床后老老实实地测试一遍。

网友:
做机械操作的就没有什么安全而言。我见过忒吓人的。一台6140加工一气缸(这零件外圆水桶般粗,加工好以后也有三十多斤)时因没夹紧而直飞出,愣是在厂房墙上了砸了一个坑(车床离墙的水平方向应该有8米,那坑离地面应该有6米左右)。哎,,,想想都后怕,好在没打在人身上,不然那大伙打在身上。。。。

网友:
我们这里薄于4MM的,磨床师傅就不接,

网友:
学到不少经验;谢谢大家.

网友:
爆砂轮我试过好多次,每次都 ,最多一天爆3个,真是 ,,,,,,, ,其实瀑砂轮有好多原因的:1,可以装砂轮太紧也会.2进给太快也会.楼上的兄台说得对,靠经验,没爆过没感觉

网友:
其实楼主说的这次工伤是可以避免的,磨工安全操作规程上都有,在两边用大点的薄板挡一下,吃刀深度不要大了,应该就能避免了,奉劝各位不明白机床的性能和安全操作规程不要操作机床,车床也能把人弄残废了,10次事故9.9次以上是违反操作规程,切记啊,安全操作规程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出售这方面的经验......
大家如果要知道怎么加工平面,可以直接翻看他以前的回答,我是没有找到,不过一定有,上面有好几位高手的发言和加工方法。
小国同志,想发财,嘿嘿,不幸我还在这档你一下。

网友:
太薄的零件容易飞出来,还有个原因;
使用磁力吸盘,本身吸力的强弱与零件的厚薄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零件的厚度至少在10mm以上,才能达到100%的吸附力。 2mm左右的厚度,我估计连吸盘理论的20%都达不到。
道理是:吸附力的大小,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受材料内形成回路的磁力线多少影响。由于铁板太薄而饱和了,无法容纳全部磁力线,因此吸附强度不够的。(不考虑面积因素)
偶一为之的方法还有一个;
我们曾经用质量好的薄双面胶带把零件粘在工作台上,轻轻磨,效果还行。质量好的,比如,3M的。不过磨好了,取下来又是个麻烦事,粘得太结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如果要知道怎么加工平面,可以直接翻看他以前的回答,我是没有找到,不过一定有,上面有好几位高手的发言和加工方法。
小国同志,想发财,嘿嘿,不幸我还在这档你一下。

  这里发财太慢了,我年底的时候给外协公司一纸条,上面写我需要XX现金X,XX香烟数条,如果本人不能亲自来送,可以找人代送

网友:
其实薄板的磨削飞活不是难题,薄板磨出来达到高的精度才是水平,呵呵,大家该讨论下,互相学习下才是正道

网友:
4MM左右的我可以做到0.02以内 一次加工30块以上

网友D:
爆料:
棱形是个好同志,专业磨工,精通大型全数控导轨磨,STUDER的S35;专业车工,干磨工前是车工里的顶级高手;专业砖家,经常拍我;不怕被他拍的就上啊。

网友:
以前有个关于这方面的帖子,上面有很多方法。 我怎么也没有找到,看看小国同志 是否愿意找寻一下发个连接,省得他总是惦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爆料:
棱形是个好同志,专业磨工,精通大型全数控导轨磨,STUDER的S35;专业车工,干磨工前是车工里的顶级高手;专业砖家,经常拍我;不怕被他拍的就上啊。

    欺负一下外行或者刚入行的就可以了,要是真和我动砖头,我也不怕,有些东西毕竟要有保留的 毕竟我是以全能著称的

网友:
哈哈,国大侠总是实话实说啊,的确是这样的。硬件平台是可以搬过来的,但软的东西就难以琢磨了。就象同样一只笔,我只能涂涂鸦,大千同志就笔下生花了。

网友A: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9952&extra=page%3D1
兰羽你找的不就是这个吗?笨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9952&extra=page%3D1
兰羽你找的不就是这个吗?笨死了
呵呵,我真没有找到,我记得我回复过,给你加5分了

网友(2010-08-03):
磨削薄而小的最好可以使用端面磨
平面磨薄 如果再没有磁性的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有个朋友曾经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在磨削论坛有更翔实的论述。
关于砂轮飞、砂轮爆做过五年以上的磨工师傅应该都经历过或者目睹过!
一是砂轮本身的问题。
二是也是最重要的方面砂轮操作不得当的问题。
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请我们一定仔细、谨慎操作!

网友:
先修砂轮 两端找厚一点的薄板挤住 砂轮进给量要小 最多0.2MM  一点一点磨到尺寸 不要着急 慢工出细活

网友:
  这种工件本来加工起来难度不是太大的,是你怕麻烦,要是在车床上加工的话,有内孔,就用切刀直接切就行,要是厚度有公差要求就不好做了,在磨床上加工这种薄工件工艺上有很大讲究。首先底面要平整,就是不平整问题也不是太大,先磨削第一面,进给量要小,不能突然进刀,一点点来,第一面光出后翻面磨削第二面,同第一面一样,最后再翻面磨第一面到尺寸要求。机械加工中主要的是加工工艺,工艺先进加工中问题就少,效率就高,成品率高效率就高,还有一个是工装,工装好,加工时问题也少,至于工件飞出来那是工人的操作技能与侥幸心理在作怪,工厂里都要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这也是对他人对单位都有极大好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碰到高手了,现在的高手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想问一下:直径2毫米的内孔4个深车刀能加工吗?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哎呀!老贴你也翻出来了,不容易啊。
车小孔?为什么呀?钻不行吗?电火花呢?
如此高端的问题你得问沈阳田野大侠,他以解决高端问题著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