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08标准件库

楼主(2008-05-24):
我装完SOLIDWORS2008后,也勾选了Toolbox,但提示是没有装入,那位大侠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2008-08-11):
我有07的 没有08的 要吗

网友:
你选择工具------插件-----然后跳出一个窗口------然后选择你安装的那个标准件插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你选择工具------插件-----然后跳出一个窗口------然后选择你安装的那个标准件插件
非常感谢,我重装后有了,但还是谢谢你的热忱!

网友:
是不是每次启动都 要这样来一次啊,
我的是这样,很烦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选择一次就好了

网友:
我选择后怎么没有螺钉,螺帽等这些国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如果安装没有问题,选择SolidWorks  Office  Premium,应该是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要07的,请问里面有齿轮吗?

网友:
我的怎么没有啊?

网友:
07有齿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