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油滤芯堵造成背压升高,泵的压力会超过额定压力吗?

楼主(2008-05-24):
各位网友:我想问一个问题,既然负载决定压力,假如回油滤芯堵造成背压升高能不能使泵的压力超过额定压力。

网友:
不会超过油泵自身额定压力,一般都是具有回路,到额定压力后弹簧会自动顶开~回路接通。

网友:
一般泵都有溢流阀保护,压力到达一定程度溢流阀就会开启从而泄压起保护作用。

楼主:
泵为定量齿轮泵,泵的额定压力为85bar,泵的溢流阀的压力为100bar,系统的溢流阀的压力为120bar。液压站为德国力士乐设计的

网友:
回油滤芯上应该有报警器的,当回油滤芯因堵塞压差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报警器就发出警报,这时就要更换滤芯了。

网友:
放心,滤芯堵了,如没有旁通回路,会烂的,不会影响系统的,

网友:
回油滤器上一般有个单向阀。应该没事

网友:
不会
但是你要用于加工的液压系统就要注意了,压力改变会有影响
拆下来清洗一下,也不是很麻烦的事

网友:
应该不会的,主泵有安全阀;过滤器一般双筒的居多,而且大部分有一个单向阀旁路.

网友:
我认为主要看选用的滤油器型号,如果滤油器承受的压力高,就增加了系统的背压.在工作时对泵有一定的影响吧.不过一般回油滤有旁通,当压力增大时,会通过旁通回油箱,这时的背压大概就几bar吧.

网友:
有很多负面影响,按规程定期更换。

网友:
同意2楼3楼   应该不会

网友(2008-07-10):
“泵为定量齿轮泵,泵的额定压力为85bar,泵的溢流阀的压力为100bar,系统的溢流阀的压力为120bar。”为什么你的系统压力和泵的溢流压力要大于泵的额定压力?如果系统必须要这个压力值,为什么不选额定压力高一点的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