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系统双联动作同时进行速度问题

楼主(2008-05-24):
各位大虾,大家好:
目前我遇到一个问题,以前我工厂做了一套系统,用于桅杆吊,定量泵,三联的比例多路阀,三个液压绞车(液压马达),三个液压绞车分别控制三个动作,桅杆吊的起升,变幅,回转。
当单独一个绞车动作的时候,速度可以达到要求,两个动作同时进行的时候,速度就会比较慢。

我能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换成负载敏感泵和负载敏感阀,但是这样成本非常高,我想请教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谢谢

网友:
液压系统双联动作同时进行速度问题

我做过类似方案。液压系统和电气控制系统可以借鉴国内徐州、长起的汽车起重机。
例如40吨起重机,采用徐州产三联负载感应泵,排量43+63+63。采用意大利TECNORD三联组合的压力补偿比例多路阀。系统压力25Mpa, 最大流量150L/min. 三联阀-五机构,回转80L,变幅120L,120L伸缩,120L吊钩1,120L吊钩2. 由于泵、阀独立工作,三联阀同时工作而不受干扰。
型号TDV150,单片最大流量150L/min. 不知是否符合要求。整个系统包括液压多路阀,多路放大控制器,司机室电子手柄控制器或无线遥控系统。
若感兴趣,可以提供详细资料。
电话:010 64420864 郑工
产品名称:TDV150                                       电液比例多路换向阀(伺服驱动-负载感应型)
                                    TDV150比例伺服直动式多路换向阀为负载感应型,由进口/出口阀块、分体多路换向阀和电液比例伺服驱动系统组成。工作片阀块可选择手动控制、开关电磁阀控制,比例电磁阀控制。比例控制采用闭环位移传感、比例伺服驱动器控制。该多路阀阀控制精度高、密封性好,故障率低,特别适应移动工程机械遥距控制使用,是欧洲同类阀中性价比最佳的遥控电液控制多路阀之一。该多路阀比例驱动装置内置比例放大器,具备开口斜率及流量调谐、断电及过载自动保护,具备独特的安全自保性能,成本低廉,节省安装空间,简化电气安装。

楼主:
谢谢二楼的指点,不过用负载敏感泵和比例阀成本比较高哦,我想知道有没有更加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整体插装多路阀成本较低

可以用定量泵和比例多路阀,定量泵国产即可。多路阀可以采用整体插装多路阀或分体多路阀。整体插装式体积小,成本低,适应于批量生产。但流量较小,总流量为100-150L/min, 单片流量在20-50L/min.
若感兴趣,明天给你发份资料。

网友:
简单的两路或多支路液压控制方案

简单的两路或多支路液压控制方案

  采用压力补偿阀实现多支路的比例调速, 可以改善液压系统调速性能,减少能量消耗。通常是在工作阀片用2通定差减压阀CP2与节流阀串联起来组合成调速阀,在进口阀片用3通式旁通式溢流阀CP3通过负载感应回路与节流阀并联起来组合成旁通式溢流调速阀。
 该阀的进口阀块内置CP3三通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逻辑元件),每片换向工作阀片中内置CP2二通压力补偿直通流量阀,CH负载感应梭阀。各阀功能如下:
   CP3三通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当多路阀停止操作,且各阀均在中位时,CP3则旁通主油路流量。当某一阀工作时,CP3在负载压力作用下减少旁通流量,根据负载压力提供所需的流量。

CH负载感应梭阀(工作阀片):CH负载感应梭阀将各工作阀片的负载压力传至进口阀块的CP3

CP2二通直通式流量补偿阀:当多个工作片阀同时工作时,负载压力传至CP2阀的弹簧侧。此时,通过阀心的负反馈作用,来自动调节节流阀口两端的压力差,      使其基本保持不变。在CP2的作用下各阀的流量均保持恒定。其流量与输入信号成比例,独立控制且不受其它负载变化的干扰

  定量泵接入进口阀块P口,油泵压力经P1口作用于压力补偿旁通阀的底部,CP3的弹簧腔与工作片阀的LS负载反馈系统的梭阀连通。在比例阀中位时,CP3功能等同于旁通流量控制阀,或循环阀。此时,压力补偿阀弹簧侧的压力仅为12-16BarP                                 = 弹簧压力+回油背压),CP3滑阀在底部P口压力作用下,旁通口打开,主油路贯通流回油箱。
   当比例阀移至工作位时,工作口负载压力经CH负载感应反馈回路传至CP3。此时,主油路的油泵压力等于工作口的最高压力,同时,该负载压力也传至各工作阀片中的CP2二通压力补偿阀的弹簧侧。此时,各工作阀片功能等同于串连流量控制阀,在CP2的作用下各阀的流量均保持恒定。其流量与输入信号成比例,独立控制且不受其它负载变化的干扰。

网友(2008-07-07):
感谢

再次感谢师傅指点和上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