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車床平床身中心高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4):
平床身数控車床在镗孔时中心高出现10几个C的偏差,車床的拖板导轨是采用硬轨贴胶的形式的,是否由于贴胶的不均匀而引起的呢?如果配一个夹具在研磨过后再磨平可以解决问题吗?

网友:
请楼主将工作时情况描述更详细些,这样利于大家分析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在用筒夹座镗内孔的时候,内孔是向偏的,圆跳度很大,经检查筒夹座的孔精度是合格的,也排除了主轴箱安装的偏差出现的问题,现在就是拖板平行度的问题了,因为机床是采用排刀形式的,大拖板与床身、小拖板与大拖板之间的导轨是用硬轨贴胶的形式,所以现在就是怀疑由于贴胶不均匀(实际也很难很均匀)的关系导致拖板的平行度不行,求教。。。。。这问题的解决,,,,,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的介绍没看明白,是否可以用图示加上通俗的介绍让大家分析下

网友:
我也看的不大明白,请用图片!

网友:
贴胶带后是需要刮研的,就如同普通导轨的刮研一样,机床出厂前的检测肯定是测过导轨精度的,你再重测一下机床导轨的平行度(水平、垂直方向单独测)即可。

网友:
把刀座重新做一个吧。不要钻刀柄的孔。

在主轴上夹持一个钻头,校表,尽可能的保持小的跳动。
然后主轴旋转,往刀座上钻孔。

钻穿后,再拿一把比钻头大一点的绞刀,夹在主轴上,校表,扩孔。

完成后应该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精密的专用刀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