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地震模拟试验台---请教

楼主(2008-05-24):
想通过偏心轴旋转机构 实现 垂直 和水平 往复直线振动。振幅可调。

具体实施上 请 各位前辈给点指教。谢谢。

楼主:
正在思考中。。

网友:
没有必要吧!早就有了吧!而且是完全仿真的都有吗!

楼主:
请问如果用偏心轴 怎么实施 振幅怎么调整?

网友:
可以用液压的震动试验台嘛,利用液压马达带动一个偏心块,调节偏心块的质量从而调节振幅,调节液压马达的转速从而调节频率
也可以利用偏心电机和变频器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