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怎么样在圆柱面上画阵列孔

楼主(2008-05-24):
怎么样在圆柱面上画阵列孔呢?

网友:
看了半天,左边好像是平板上的尺寸吧
要把上面的尺寸移植到管子上,是不是应该多加一个角度尺寸呢?
不知道下面这个形式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做一个,wf4.0还是要容易些。

网友:
楼上兄弟细致点
还有个尺寸没看到
每一排不在同一个圆环线上

楼主:
hdxpxp,这个怎么样画出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一排都在圆环线上
只是中间间隔了两个孔
通过整列是可以达到要求的
我觉得标图标的不好,有点误导
楼主能否告知每环上有多少孔,孔径是多少

网友:
小孔径是0.014inch,圆柱直径是1.5in慢点算
用CAD画个展开图,就知道有多少孔了

网友:
绘制方法:首先在管子上做一个孔
孔定位参考为角度加边距
然后对这个孔进行环形阵列,即以角度作为参考进行阵列
对阵列的孔成组
然后再对该组进行阵列
阵列是一垂直方向的尺寸作为一个方向
以轴线的旋转作为一个方向
附上图片和prt文件供参考。该文件是wildfire4.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被你绕糊涂了
我的看图方式和你的不一样
我把1.5当成管长了
如果是展开图的话,1.5不可能是管径吧
这是标准的绘图方法吗?

网友:
我现在也糊涂了
搞不明白

楼主:
深南大道第二次画的正合我意,怎么样画啊

楼主:
有谁画好了,可以跟帖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画好了吗?!你根据我的prt文件和方法自己尝试一下
别偷懒,这东西我研究了一天一夜才画出来

楼主:
可我的是2.0的啊
,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画好了吗?!你根据我的prt文件和方法自己尝试一下
别偷懒,这东西我研究了一天一夜才画出来

大家应该向您敬礼了!!一天一夜啊!!楼主该请客了..

网友:
能不能把它转换成IGS,STP等格式,我 用的2.0中才可以打开学习呀
我的硬件不行啊
那位帮忙转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
求助! array_hole.prt.rar的pro/e4.0 IGS,STP格式

我的硬件不行啊

网友:
zhonggoujun2008:我不是早就画好发给你了吗?

网友:
终于弄出来了

十分谢谢啊

网友(2008-09-05):
视频处女作,大家多包涵

貌似大家对视频特感兴趣,因此花了点时间来研究这个话题
声音不是那么洪亮,大家见谅。
里面运用的手法都是基础操作,并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
所以如果大家要学习软件还是从基础的东西一步一步来,基础打好了房子才能建得高嘛
废话不多说了,大家看视频吧。。。
总共7个附件,但愿这附件不要设权限,否则就失去我上传的目的了。。。

网友:
第三个压缩包

网友:
第二个压缩包

网友:
第四个压缩包

网友:
第五个压缩包

网友:
第六个压缩包

网友:
最后一个了,终于完了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就这样沉下去了。
昨晚奋斗到半夜才搞出来的东西,还是希望有人看看

网友:
多谢,马上下载来看看!你费心了!

网友(2008-10-09):
解压后我的暴风影音似乎对此很感冒!卡了好多次!用wma看就好了!
不过谢谢深南大道!

网友(2008-12-15):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2012-03-27):
老鸟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