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电压正常12V,为什么却不能工作?

楼主(2008-05-24):
蓄电池电压正常12V,车灯却带不亮,启动马达也启动不了,是为什么?

网友:
只是一个浮电压,所以带不了大负载。

网友:
12v是咋测量地?

网友:
观察蓄电池接上负载前后的电压变化。
1)电压12V不变灯不亮是线路问题。
2)电压降幅很大甚至接近0,是蓄电池充电不足或已损坏(内阻增大)。

网友:
cmx 说的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