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距及公差确定?

楼主(2008-05-24):
已知两齿中心距及其公差,那么在箱体上相应的中心距公差该如何给定.中心距及公差确定后要想把它分解在X,Y方向,这两个方向的公差又如何分配.急!急!急!!!!!!!!!!!!!!!!!!!!!!!!!

网友:
齿轮的中心距好像有标准值的。在计算出来初步的中心距后,圆整。

楼主:
齿轮中心距和公差我都弄出来了 ,就是箱体上的中心距公差不知道该怎么

网友:
一般是10-20丝左右,具体没算过,经验值。

楼主:
分解到X,Y方向上该如何分配呢

网友:
我这里有资料,仅供参考

一般是箱体中心区偏差与齿轮中心距偏差取一致

网友(2008-10-08):
看看,是否我需要的。谢谢先。

网友(2012-09-07):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5-06-11):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算出两齿的中心距及公差不就是为了用到箱体上吗?
还需要另外再给箱体中心距一个尺寸和公差?
如果箱体还需要一个尺寸和公差那么算出齿轮中心距和其公差又有什么作用?
不是很懂。

网友:
这是有标准的,看你是DIN表,GB,还是AGMA

网友B:
两齿的中心距a=m/2(Z1+Z2).公差根据齿轮的加工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齿的中心距a=m/2(Z1+Z2).公差根据齿轮的加工精度。

缺了螺旋角和变位系数.

网友:
学习了,知道了箱体上中心距也有公差要求的,还要在x,y方向分配,学生一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出两齿的中心距及公差不就是为了用到箱体上吗?
还需要另外再给箱体中心距一个尺寸和公差?
如果箱体还 ...

楼主的意思我想是:齿轮设计已经完成,中心距及其公差也已确定,正在出箱体的图纸,但箱体上齿轮位置的尺寸公差,特别是需要分成X,Y方向,楼主还无法确定

网友(2015-07-17):
L^2=X^2+Y^2
求导
2L△L=2X△X+2Y△Y
L△L=X△X+Y△Y
也就是L*T(中心距)=X*T(X坐标公差)+Y*T(Y坐标公差)
X方向Y方向公差自己看着分配;
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最后会有一个中心距是闭环;

网友:
用勾股定理,我这样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