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I.A是什么意思呀,一般在信末署名前

楼主(2008-05-24):
德文I.A是什么意思呀,一般在信末署名前

网友:
Die Abkürzung i. A. steht im Briefverkehr für „im Auftrag“ und wird dem Namen des unterzeichnenden Bevollmächtigten vorangestellt. So hat beispielsweise ein Einkäufer in dieser Eigenschaft Artvollmacht. Er unterzeichnet einen Brief mit dem eigenen Namen dem er die Zeichen i. A. voranstellt. Damit wird dem Empfänger die Art der Vollmacht signalisiert.

Rechtlich ist dies insbesondere dann von Bedeutung, wenn aufgrund des Briefes ein Vertragsverhältnis erwachsen soll, die unterzeichnende Person aber nicht die nötige Vollmacht zum Beschluss eines solchen Verhältnisses besitzt oder der Vertrag seiner Natur wegen nur mit einer bestimmten Person geschlossen werden kann.

网友:
本人不是学经济或者法律的,翻译起来可能不够准确。还往高人指教。不过差不多就是委托人的意思。

缩略词i.A.在信件交往中代表"委托给。。。" 此词的下面会列出全权委托人的名字。 这样比方说一个采购员在这种性质下有全权的行为,他会在信件的i.A.下签署自己的名字,以便通知收信人他的全权的行为。

这个词在法律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假如需要通过信件产生一个合同关系,但是签名的人没有来签订此合同的必要的全权或者由于合同本身的性质必须与一个特定的人签订。

楼主:
多谢小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