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T在SW2008中应用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2008-05-24):
没有了FNTSW还有什么用呢?

楼主:
我从本站下了sw2008,装上了,感觉非常界面漂亮,遗憾的是fnttools不能用。
但是我发现了一些小问题:1、从fnt安装目录中直接运行齿轮、链轮、法兰等几个文件仍然可以在sw2008中生成齿轮、链轮、法兰,这就说明不是因为sw2008 升级造成的不兼容
2、fnt用的零件生成方法是建成一个标准零件,然后根据你的选择从access数据库中调出相应零件的尺寸再修改标准零件的尺寸从而得出你要的标准件。这有点类似我们在sw中做的系列零件,不同的是在sw中系列零件的尺寸是在excel表中且和零件是一体的。
3、新装的sw2008现在也有了一个1GB多庞大的标准件库,我看了也是类似fnt这种方式,只不过比fnt多了一些东西如skf轴承等,但是我没有找到sw的标准件尺寸数据库。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sw2008与fnt不兼容只是为了限制fnt的使用,而推广他自己的标准件库,原理只是让fnt的那个管标准件按钮条和界面的dll文件在sw中注册不上即可,因为fnt用的是sw自己的api函数修改标准零件的尺寸来形成一系列的标准件,从根上说不应该有不兼容现象。
     网上也有人说是sw的数据库方面的代码升级造成了fnt不能使用,但从上面情况看应该是fnt自己查询数据库而不是sw代为操作,不应该的。
所以我提一建议:
有会或熟悉vb编程的直接作一个sw兼容的按钮界面出来,再根据选择查询数据库修改标准零件的尺寸即可完成相应的操作!
这样大家就又可以使用我们熟悉的fnt标准件了。

我认为是编译版本不兼容所致。
sw2k8明确表示不兼容mfc42.dll即VC6编译的软件,它本身是VS.net2005编译的。软件框架是不相同的。而fnt刚好是VC6编译的。如果楼主有源代码在VS.net2005下编译,应该就可以。或者使用C#,VB生成EXE文件也应该可以。
在autodesk下的objectarx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没有找到sw的标准件尺寸数据库,D:\SolidWorks Data\lang\English这里的应是了
我看了一下法恩特的文件夹。他的零件生成,主要源自预先做好的零件模板和数据库。我们自己做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