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力不够--- 请教

楼主(2008-05-24):
油站配置 油泵HGP-02A       减压阀BT-04      电磁阀DSG-02-3C6     油缸80*350   平行安装      将13个0.4的不锈钢管挤入比钢管小50DAO的铝合金孔内     现在150KG压力下挤不进去   晕死了

网友:
是不是同步的问题

平行安装?是多个油缸吗?若是同步问题,论坛已有高手献计。" `$ A/ L  Q* |& ~
为什么用减压阀不用溢流阀?是多支路吗?有原理图吗?

楼主:
是平行安装  只有一条油缸   改减压阀带溢流

网友:
150KG压力下挤不进去 晕死了

15MPA的压力挤不进去,只能是流量问题。通常减压阀是三通的,压力稳住了但流量可能从减压阀的T口泄了。发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2008-07-10):
发个原理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