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零件图纸后,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先车哪个面后车哪个面?

楼主(2008-05-25):
普车,拿到零件图纸后,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先车哪个面后车哪个面?

零件千变万化,车削步骤不同,质量和效率也不同,怎样选择车削步骤?

请教,谢谢!

网友:
精度,表面要求高的留后面

网友:
简单啊

一看图纸就知道了,得多想想吗

网友:
太复杂了呀?
您还是找一个三级车工回答吧!

网友: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工件的几何形状
2。尺寸精度
3.形位公差要求

除此之外,就是先车大尺寸再车小尺寸,保证车削时的刚性。
先车非重要面,再车重要面,这样可以更好的保证重要面的精度。
先车加工余量小的面,在车余量大的面,尽可能保证加工余量的均匀,防止车不起来。
也就是说尽可能减少装夹次数,减少累积误差!

楼主:
我才学几个月,所谓教,无非就是每车一批零件他先车第一个,然后其余的零件我们照他的步骤去车,他要我们把车过的每种零件的转速、走刀量、吃刀量、步骤记住,天哪!零件有无数种,千变万化的!我偷偷看了点书(他绝不允许我们看书),发现他简直是在害人!转速等方面的规律基本上自己弄明白了,可就是步骤还不大明白,所以请教。

网友:
看工件哪个面精度要求高一般留后面,
还有就是定位的便利性

网友:
如果工艺顺序颠倒,很容易产生壁厚差,垂直差,平行差等等。
楼主还是先把图纸看透吧,多想想为什么师父要你这样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