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内的电压表电流表的管理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5):
公司内的仪器和供电控制柜上有大量的电压表电流表,这些表是否也要定期检定?如何实施?

网友A:
这些定做C类计量管理,进行首次检定,以后实施监控,做一个台帐,每个贴上准用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定做C类计量管理,进行首次检定,以后实施监控,做一个台帐,每个贴上准用证就行了。

我们是建厂2年后才导入计量管理的.早已投入使用了,怎么实施检定?

网友:
找备用替换检定一遍后就不用周期性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