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标注方法---请教

楼主(2008-05-25):
我了解的是那种常见的线性标注。。对那种引线标注不是很了解,那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了。除了上面的二种方法还有别的什么标注方法吗?

网友:
建议把具体困难写出来,大家帮你分析~社区里热心人很多

楼主:

就是在图形中找一个基点做为坐标的原点。。然后以这个原点为基准。标出其它点的相对位置(坐标)。

网友:
如果其他点和基准点的位置不是水平或竖直的位置关系,可以用对齐的标注方法来标注。
对齐就在线性的下方,你应该能找到的。可以用来测量两个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X,Y)坐标用“线性”命令;
如果你用极坐标表示,那么用“对齐”命令。

网友:
LZ讲的是快速标注吧,那样要求线都是水平或者竖直方向的,其实按实际来的,建议你看看国家标准,上面有的!!

网友:
这个不太好说清了,慢慢摸索试试就会了。我也是自学的。

网友:
关于引线标注,还真不知道怎么用吖,各位说说吧

楼主:
知道了。。UCS建立坐标原点。。然后用命令DOR就可以围着原点引出相对点的相对坐标了。。。。。。。。 :lol :lol 刚摸出来的:lol

楼主:
:) 谢谢各位好心人的关注了。

网友(2010-12-12):
我也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
慢慢摸索吧。不行就乱点,毕竟不太清晰不知道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