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蓝和发黑一样吗?

楼主(2008-05-25):
"发黑和发蓝不同,发黑通常有低温和中温140左右在碱性环境下进行.发蓝在350度左右,通常叫无碱氧化法.颜色为蓝色. "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
这是看的网上的资料::::
发蓝与发黑的区别
金属的发蓝
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的。
发黑处理现在常用的方法有传统的碱性加温发黑和出现较晚的常温发黑两种。
但常温发黑工艺对于低碳钢的效果不太好。
A3钢用碱性发黑好一些。
碱性发黑细分出来,又有一次发黑和两次发黑的区别。
发黑液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
发黑时所需温度的宽容度较大,大概在135摄氏度到155摄氏度之间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表面,只是所需时间有些长短而已。
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工件发黑前除锈和除油的质量,以及发黑后的钝化浸油。发黑质量的好坏往往因这些工序而变化

网友(2008-06-29):
高温碱性发黑俗称发蓝,是一种比较老的发黑工艺,形成的膜为四氧化三铁为主的氧化膜,很薄,偏兰,所以也称为发蓝,药剂调整得当可以得到比较理想的黑色膜。也是发黑的一种。

网友:
发黑处理

       一种常温发黑处理工艺,主要由以下工艺步骤完成:1)清洗;2)脱脂:工件必须完全浸入脱脂液中;脱脂液浓度ph值12-14,处理时间10-30min,每过3-5分钟上下抖动几次,药液浓度低于ph12时补充脱脂粉;3)水洗;4)酸洗:酸洗液浓度ph值2-4,处理时间5-10min;5)水洗;6)发黑:池液浓度ph值2.5-3.5,处理时间10-12min;7)水洗;8)吹干;9)上油。本发明有益的效果是:1.发黑安全不用电,用碱性高温发黑需100%用电。2.提高工效:共需1-2分钟。3.发黑成本低,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对发黑时间作了严格的控制。4.工艺适应性强:解决了球墨铸铁不能发黑的难题。
——————————————————————————————————————
发蓝处理

      发蓝是将钢在空气中加热或直接浸於浓氧化性溶液中,使其表面产生极薄的氧化物膜的材料保护技术,也称发黑。钢铁零件的发蓝可在亚硝酸钠和硝酸钠的熔融盐中进行,也可在高温热空气及500℃以上的过热蒸气中进行,更常用的是在加有亚硝酸钠的浓苛性钠中加热。发蓝时的溶液成分、反应温度和时间依钢铁基体的成分而定。发蓝膜的成分为磁性氧化铁,厚度为0.5~1.5微米,颜色与材料成分和工艺条件有关,有灰黑、深黑、亮蓝等。单独的发蓝膜抗腐蚀性较差,但经涂油涂蜡或涂清漆后,抗蚀性和抗摩擦性都有所改善。发蓝时,工件的尺寸和光洁度对质量影响不大。故常用於精密仪器、光学仪器、工具、硬度块等。
可以用电镀等方法代替,常用于金属的防锈和防腐.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9581&extra=page%3D5

网友:
发蓝工艺上传

网友:
前次外协厂运来的ZG35发黑处理后呈暗红色,怎么回事?另:球铁可发黑吗?

网友(2009-11-24):
就没有更好的解释么?感觉大部分都是介绍发蓝的,发黑方面好少啊!
钢铁件发蓝与发黑是个不同的概念,发蓝是通过化学反应表面生成一层很薄的四氧化三铁保护膜.而发黑通是在钢铁表面染上一层黑色的保护层.粗糙度要起对发黑和发蓝的关系不大。
这个是我查到的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解释!

网友(2010-01-28):
发黑不是图保护层

网友(2013-01-03):
不一样啊,有点类似

网友:
一直认为是同一种的处理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