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厚的板折弯,内侧折弯半径50,K取多少合适?

楼主(2008-05-25):
请教有实际加工经验的钣金高手,20厚的板折弯,内侧折弯半径50,K取多少合适啊?

谢谢!

网友:
不用K
直接按理论算

网友:
是啊,拉中心层尺寸!

网友:
回复一楼

拉中心层,如图:200*200*20  内R角为50    展开后尺寸是130+130+94.25=354.25

网友:
按薄板计算,K为0.5

网友:
20的板  干嘛 折弯啊    直接拼接不就好了··

网友A:
20的板叫台了,已经不是折弯的概念了,如果塑性真那么好的话,内侧和外侧变形该多大,还能计算出来么,起码要热弯了

网友:
k取0.46   但是如果楼主确定设备能加工,为什么不做一下试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的板叫台了,已经不是折弯的概念了,如果塑性真那么好的话,内侧和外侧变形该多大,还能计算出来么,起码要热弯了

20板是可以折的,我们公司还可以折比这还厚的

网友:

我曾经算过T=12厚的
要取中性层
比如内

网友:
那要看你的R 是正公差 还是负公差
  一般来说取0.5 但是我发现 去0.5  会小的,所以建议去0.55

网友:
这是要根据情况拿公式套的,作为总结的,不是说不能折,而是不值得折,如果真的需要,精度也没多大关系的

网友:
我觉得20厚的板一般都要带热折弯.那样变形不大.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k怎么会大于0.5呢,有点搞笑

网友:
要看折弯的角度吧,折圆弧应该不要热弯的,我见过压20个板厚的,就是折弯90度

网友(2008-09-23):
取K=0.45左右,如果还小,则取0.40~0.44范围

网友:
这个值的确定是有条件的
如果选择的上下模有轻微的不同,值就会不同
所以最好还是实际上机床试折一块小件,这样你测量出的系数肯定是适合你的

网友(2009-12-08):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2016-11-17):
算算也只是一下接近值,最好还是要通过试验来确定展开尺寸。我一直是这样在做的。

网友:
20厚的板,什么材质的。这么厚的板折弯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