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的电脑板---请教

楼主(2008-05-25):
请问高手,挖掘机中的电脑板是个什么东东啊?有什么型号?怎么可以扫盲啊,请高手指点,能提供点扫盲材料最好了

网友:
我接触的是卡特彼勒发动机,很感兴趣工程机械,从卡特的技术人员那了解了一点,卡特的电脑板叫做ECM电气控制模块,主要作用就是控制引擎,包括各个传感器的输入,控制的输出,保护等,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数据的存储和参数的设置(有相应的接口和PC连接与专用软件通讯进行故障排出等)
比如水温报警、转速报警、排气温度过高等!

楼主:
多谢ls的讲解!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数据的存储和参数的设置(有相应的接口和PC连接与专用软件通讯进行故障排出等)”这句话能详细解释虾吗?怎么才能进行参数的设置?用何软件?能在讲讲吗?

网友(2009-05-24):
没接触过,希望能了解一些

网友(2010-05-16):
没有了解过呢   哈哈   !!!!!!!!!!

网友:
坐等交流 互相学习希望共同进步额  呵呵。

网友(2010-07-10):
没接触过,也希望能了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