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与sw要都学吗?

楼主(2008-05-25):
我是大一的,1个多月后放假
我们大二开始就学proe
但我想假期学sw
还有就是英语
请问我还要不要在假期也学proe
如果没有前辈指点,我是不敢没练好sw,又去学别的的

网友A:
任何软件,只要你熟练了就OK了
没必要什么都学
软件只是一种工具而已,重要的是你的构图方法或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只是一种工具而已,重要的是你的构图方法或思维

多谢指点

网友:
你可以先学Pro_E就OK了;以后快毕业的时候,再看看你想进入什么行业工作,该行业的企业大多使用什么软件,然后再决定是否需要再学一种三维软件。比如说,你把SW练的很熟,但你找的工作是用UG的,你还得学UG。所以,大一就花很多时间去学多种软件并不是最佳的选择。

网友:
大学时主要是要学好基础,基础很重要。
有了扎实的功底,毕业后就会进步很快的。。。。

网友(2008-06-28):
软件学一门就够了
其实自己还没定以后的方向没必要学那么多软件
有的方向根本用不到这些软件

网友:
多了解点还是好的,毕竟比人家先行一部

网友(2015-12-05):
三维软件都是相互相通的,建议熟练运用一个,其他的了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