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发动机,提高寿命---请教

楼主(2008-05-25):
有没有做航模发动机的?或者是这方面有研究的
先简单介绍下这发动机
主要燃烧成分是甲醇与蓖麻油混合
高速有三四万转,价格而且昂贵(一般千把块一个,进口的三四千)寿命也短
几十百把个小时就不行了
活塞是高硅铝合金,缸套是铜镀铬
有没有办法改进提高寿命?

网友:
燃料里不是还有硝基甲烷吗?不过这种二冲程的发动机寿命都比较短,不知道镀多孔性铬及加大蓖麻油的含量效果怎么样?

楼主:
硝基甲烷是提高极速的,蓖麻油加多了也燃烧不完,按正常比例基本都排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硝基甲烷是提高极速的,蓖麻油加多了也燃烧不完,按正常比例基本都排出来了
这种发动机是没有活塞环的吧!加工活塞环或者把蓖麻油换成其他的润滑油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湖南湘潭江南机器厂见过这种发动机,寿命也就这样,本身是航模发烧友的玩具,是易耗品。

网友A:
我现在就在给一客户做航模发动机的曲轴连杆总成,
其中有两款发动机是双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在给一客户做航模发动机的曲轴连杆总成,
其中有两款发动机是双缸的,

看来来这里是找对人了,大哥加我QQ6789252

楼主:
回复 网友B:

湘潭生产的就是JBA牌子的吧,离工厂老远的大路上就有广告牌
我到那去过,我是株洲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活塞环的话转速就慢了,只有达到一定的排量才会使用活塞环
也考虑过用其他润滑油,但是甲醇只与蓖麻油互融
与其他润滑油根本不行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index.php 去这个 网站吧!都是玩模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这些网站我都已经注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