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节流阀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5-25):
如图:其中的YR10和YR11节流阀有什么作用?

网友:
由于楼主给的图纸不全,我估计节流阀用在这就是调速的作用,并且利用PV01和PV02对其进行压力补偿,组成三通流量阀

网友:
楼上的分析有道理。

楼主:
图中的-5,-6是去工作油缸的,
PV01和PV02时比例减压阀,用于控制油缸加载压力的,
在加载状态,有刚没有位移。

网友:
单向阀锁紧了油路,油缸没有位移。这个双向减压阀是二次减压。节流阀的作用应该是2楼的分析。

网友:
楼主能否把图纸上传,方便整体分析

网友:
图中的液压图是造纸行业中的施胶和靴压的原理图,还差另一半呢,我也是刚接触这个图,但我看可能是泄荷的时候保护这个比例减压阀的。

楼主:
7楼的,您是哪位呀?

另一半图纸:

楼主:
5楼:加载的时候-Y03的a电磁铁是得电的,单向阀是打开的。

网友:
是否保压时建立回油背压防止单向阀突然关闭减少振动?

楼主:
我同意10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