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种特殊非金属材料

楼主(2008-05-26):
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在管道的改造中要在线换管线,因为要动电气焊而闸门又不是很严,管线内有油气还有硫化氢这样动火作业很不安全。我们通常的作法是用细黄泥对管线进行封堵隔离进行电焊作业,完工后封堵物就在里面了给系统造成了污染。试想有一种材料能替代现有的封堵物。条件是不易燃的经过2~3小时后可化解形成流体。
用两种粉或液经混合后形成固态,然后经过2~3小时后形成液体,而再也不形成固态。有这种材料吗?

网友:
耐火砖友好!
.
有::--------------------用肉皮熬成的“皮冻”....+...化学制冷剂
.
syw   080527---02.38

楼主:
首先谢谢元帅!    皮冻?时间长了会很臭,会污染系统吧?没办法的情况下也是一种选择!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选择呀?

网友:
耐火砖友好!
.
当然,用...........水.+..液氮==冰.............的原理最好,但那样可能成本要高。
.
所以,我才想到了用液态胶体的设想。沿着这个思路看是否能找到一种明胶,让其在低温下凝固,让其在10度左右时溶化。
.
用聚乙稀醇做成的胶水...+....化学制冷剂.............也许能行。
.
另外,我以前看过一篇介绍..............水..+..通电==固体.............这样一种技术,其技术密秘是混合在水中的一种物质,具体是什么,我没有搞清楚。
.
想起新的东西,我再告诉你。
.
syw  080527---20.15

楼主:
好,非常感谢元帅!

网友(2008-10-19):
如果压力很小的情况下封堵,可以采用易溶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