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系统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08-05-26):
集中式润滑系统的集中体现在哪方面?对于烧结机的润滑系统最好选?还有选好的系统怎样实现自动控制呢?愿高人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集中润滑的集中体现在使用1个润滑泵经过分配器及管道将润滑油注入需要润滑的轴承等,这样可以省去了到各个润滑点逐一加油的过程.一般现在集中润滑据我所知用得比较广的一种是单线润滑,一种是双线润滑,各有利弊。我们的设备大多采用单线润滑,这样好检修故障。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过要补充一下首先油箱要足够大,要能装得下整个系统的油量;足够压力、排量的齿轮油泵;调压阀、溢流管线、油水换热器、带传感器的液位计;功能上要有低压、低液位、超温报警(高压可调);附属件要有电接点压力表、温控器(或压力温度传感器)、警笛;齿轮油泵要用一备一,并且要有自动启泵切换。选的时候这些控制功能应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