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直径在加工中的影响---请教

楼主(2008-05-26):
我要精干框架 150宽,我有一种精干刀刀盘两个尺寸(挂光刃SANDVIK),一个是250 一个是200.实际加工中都用200的刀盘而不用250的刀盘.问 为什么用小的不用大的! 为什么 还要偏心!

我认为 小的稳 蹦刀也小,大的就相反.
偏心能让刀片的切削距离边长.

网友:

我想主要是切入.切出角的问题

网友:
刀盘的型号是一样的吗?
就是刀片的安装角度。
铣刀的加工方向是有严格的要求的,不是从中间铣过去就好的。
还有,你的大刀盘加工有什么问题,你并没有讲。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而且偏心可以使同时切削的刀刃多些,有利于表面质量,是否应该看铣床的参数呢?

网友:
一般时候大刀盘震荡大,相对于所加工的物品件来衡量自己所用的刀具这才是合适的
自己的 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