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铜、铜铝、铝铝之间钎焊都用什么钎料?

楼主(2008-05-26):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变压器的
目前焊接的材料主要有铜铜、铜铝、铝铝,焊接主要用氩弧钎焊的方式,但是目前选用的钎料效果不咋地
铜铜采用的是磷铜钎料
铝铝采用的是铝镁钎料
铜铝本想采用M51,但是价格太高拉,1800多元/kg,所以目前用的是摩擦焊的铜铝接头
请教一下,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修正一下,目前使用的是氩弧焊接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铜铝摩擦焊质量怎么样? 目前我们用钎焊。

楼主:
质量还不错
接缝处折弯90度,没有明显的裂纹或其他影响使用的缺陷

网友:
推荐
<有色金属焊接及应用>李亚江、王娟、刘强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38元

网友:
你好,我们公司除了M51之外还有和它性能相似的焊丝,价格是一公斤焊丝一盒焊剂一共1000元左右,一盒焊剂可以配两公斤的焊丝使用,如果有兴趣,我可以邮递样品实验,可以直接联系我,电话15900206680,胡经理

网友(2008-07-10):
铜铝焊接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