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磨削机床620XS,求中文操作说明书

楼主(2008-05-26):
有没有人开过数控磨削机床"620XS"制造刀具的.能不能说说它的优缺点,有没有中文操作说明书

网友:
我开过,它是瑞士ROLLOMATIC公司制造的八轴六连动的数控磨削机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楼上能不能说说它的优缺点,有没有中文操作说书,帮帮忙

网友:
优点:机床精度高,适合做小径的铣刀等工具.
缺点:非标刀的编程麻烦.

网友:
有中文操作说书,但是由于要保密,不能给你.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关系,我也太心急了,忘了行规.希望你能见晾,请教一下,都可以做哪些非标刀具?它的发那科系统和VG程序与ISO程序有怎样的关联?

网友:
应该说它可以做各种非标刀具,就是编程较麻烦!

网友(2009-04-20):
做非标的   要购买 非标模块的!  ISO程式是机台主执行程式      VG程式是砂轮参数和刀具参数 计算程式!  法拉克是系统的控制部分  一般开启只做检查报警用!  其他有待发现!

网友(2009-12-08):
什么都不是问题
只要你找我
做非标刀具没什么难的,也不用买什么模块,因为也不是那么难,只要你找对人!
我的QQ是40437618

网友(2011-10-29):
你好,我也是操作620xs机床的,已经4年了,我们是同行呀,你现在还在操作这机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