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纹标注

楼主(2008-05-26):
刚接到的图纸上标了个“M22,18x1,5  ISO-4H的螺纹...........
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估计是设计的标错了.........----

网友:
楼主不能直接问设计者吗?
我们这里都是有问题就问的,靠猜,出了问题谁负责?

楼主:
...........我现在外贸公司做品质管理,客户都是老外啊,都是业务人员和客户联系的,我向业务也提出来了,尽快叫客户给予答复.............可是老外(法国老)的工作效率太低了,问题已经提出一周了还没给准确的答复啊。晕死.............
我也是没办法,所以发贴上来看有没有知道的

楼主:
关于螺纹标注

我是外贸公司的,刚接到一张图纸看到螺纹的标注,我迷糊了,怎么看都看不懂,还查了大量的资料,始终没有结果。有哪位DX知道或有所了解的不吝赐教,急啊

楼主:
是否可以理解为公秤直径为22.18的螺距为1.5的普通米制螺纹......................
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加工吗???又如何检测呢??? 等待高手解答啊

楼主:
就是这个鬼东西咯

楼主:
在线急等

网友:
按照图纸是这样,但是很奇怪
似乎是M22x1.5的螺纹,小径走上差。
按照iso965-3,4H公差为(0-+0.190)

网友A:
看这样的写法,应该是22.18*1.5。在cad中,一般用逗号代替小数点。
搂主知道这是哪国的图纸么?一般都会遵循本国的标准。
米制螺纹应该是没错的。设计者或者标准一般不会采用小数,这样很麻烦。
出现小数的情况大都是这样的:比如制作配合零部件,已有的零件又不知道尺寸参数,只能用测量的方法获得参数。但也不知道具体的尺寸,或者不知道遵循什么标准,于是就会按照设计人员本身所掌握的知识来从新设计一个配合零件,参数按照测量结果进行优化……有可能就会出小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纵观整个图纸,似乎不会说用逗号表示小数点
因为其他都是用圆点表示小数点的
楼主把该图国籍报上来吧~~~~说不定是特殊标注方法呢

网友B:
应该就是M22的普通螺纹,底孔直径为18 倒角为1.5 ,那个逗号就是小数点,欧洲人就是如此用的

网友:
再说一下,这个逗号我问过德国人,至少他们把他当逗号在机械图纸中

楼主:
晕了,原来业务员告诉我是法国的,今天又说是奥地利的图纸...............汗
我问了老板确认了是奥地利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M22的普通螺纹,底孔直径为18 倒角为1.5 ,那个逗号就是小数点,欧洲人就是如此用的

就算是你说的M22的普通螺纹,底孔的直径也不应该是18啊?

网友C:
通过20.5可以确定为M22,但须保证+0.1~+0.3的偏差,这或许就是18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20.5可以确定为M22,但须保证+0.1~+0.3的偏差,这或许就是18的意思。

那18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呢?我现在感觉应该就是公称直径为22.18,螺距为1.5的普通螺纹。但是又不敢确定,客户也是个中间商,什么意思也不知道 ,还说贵公司很专业,一定知道的 ..................汗

网友B:
就是一个M22的 螺纹 底孔18,孔口倒角1.5X90度,你要是死搬底孔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做一个样件试试啊 !不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M22的 螺纹 底孔18,孔口倒角1.5X90度,你要是死搬底孔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做一个样件试试啊 !不就清楚了
已经和客户在联系了,但是还没有给出正面的答复,只能等咯,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标准答案否?

楼主:
还没有,法国人的工作效率很低的

网友:
看来法国人比德国人还要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样的写法,应该是22.18*1.5。在cad中,一般用逗号代替小数点。
搂主知道这是哪国的图纸么?一般都会遵循本国的标准。
米制螺纹应该是没错的。设计者或者标准一般不会采用小数,这样很麻烦。
出现小数的情况大 ...

客户终于给出了解释:确认为M22.18*1.5的普通米制螺纹,公称直径为22.18,公差等级为4H。螺纹规已经定做了,产品数量是90万个 感谢楼上各位的讨论

网友(2009-04-29):
不知楼主现在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吗?可否告知谢了